关于这个LM358运放和LM319的问题,请大神们

楼主(2023-10-06):
这个电路是高频信号的采集电路,但是一直理解不透这个运放LM358是怎么工作的原理,还有这个LM319位什么需要一个-5的工作电压,接GND不行么,还有这个RW2是功率调节,采样端子是磁环给定的电流信号,通过电阻10欧姆变成电压信号,但是不理解运放的工作原理,请打大神们分析下

信号采样,和功率调节

信号采样,和功率调节

网友A:
在这里,运放358实际上也是当成电压比较器使用

楼主:
LM358常用,还便宜,不知道哪款运放代替358效果好点,价钱也差不多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科普

楼主:
那个LM319接的-5伏干嘛用的,可以接GND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LM319接的-5伏干嘛用的,可以接GND么

信号是否有负值?如果没有,可以接G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是否有负值?如果没有,可以接GND

不可以!

LM319在5V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入电压范围是1~3V,而采样电阻的电压是非常接近0V的,这里显然不能用单电源供电。

以后发言要先查datasheet,不能信口开河。

网友C:
不可以!

LM319在5V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入电压范围是1~3V,而采样电阻的电压是非常接近0V的,这里显然不能用单电源供电。

网友D:
信号分正半周和负半周所以是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E(2023-11-05):
输入信号限幅后到lm319。lm358一个运放端正接了一个参考电压,同负端信号比较。另一端做指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