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双串口,3串口同时收发数据程序,实测OK

楼主(2023-10-06):
昨天刚好有需要用到双串口,之前没用过,直接改正点原子的源码, 增加UART2 UART3 ,发现奇怪BUG,不能正常使用,要么UART1 不能用,要么UART2 不能用,研究半天没发现问题;
于是借鉴了 网友的源码:
自己改了部分代码后,目前3个串口均可以独立正常收发,而且printf 也可以选择端口发送,不用自己写UART_PRINTF 函数
改了重定向fputc函数:使用没问题,字数有限无法完全发表。有需要的可以参考;需自行下载源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string.h>
#include<ctyp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u8 port_send=1;//串口端口,默认端口1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1_init(72,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2_init(72,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3_init(72,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port_send=1;//发送到端口1
                printf("port1:  test\r\n");

          port_send=2;//发送到端口2
          printf("port2:  test\r\n");

                port_send=3;//发送到端口3
          printf("port3: test\r\n");

        while(1)
        {

     delay_ms(500);
     LED=~LED;

                if(USART1_RX_STA&0x8000)
                {
                        len=USART1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ort_send=1;//端口1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1->DR=USART1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插入换行
                        USART1_RX_STA=0;
                }

                        if(USART2_RX_STA&0x8000)
                {
                        len=USART2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ort_send=2;//发送到端口2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2->DR=USART2_RX_BUF[t];
                                while((USART2->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插入换行
                        USART2_RX_STA=0;
                }

                if(USART3_RX_STA&0x8000)
                {
                        len=USART3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ort_send=3;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3->DR=USART3_RX_BUF[t];
                                while((USART3->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插入换行
                        USART3_RX_STA=0;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stm32 3端口同时工作 RCT6

楼主:
实测图片

网友A:
感觉还是重新写个usart_printf函数比较方便

网友A:
你这样写就多了个全局变量,全局变量能少尽量少,能不用尽量不用。重写一个函数用库自带的枚举,更直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