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 这个中断里的循环老是进不去

楼主(2023-10-06):
大佬们,这个中断里的循环老是进不去是怎么回事啊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key=0;
unsigned int led[8]={
        0x9F,0x07,0x01,0x80,0x80,0x01,0x07,0x9F};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ADDR4=P1^4;
        sbit ADDR5=P1^5;
        sbit ADDR6=P1^6;
        sbit ADDR7=P1^7;

void main()
{
        ADDR3=1;
        ADDR4=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b;
        P2=0xff;
        TL0=0Xff;
        switch(key)
        {
                case0:ADDR0=0;ADDR1=0;ADDR2=0;key++;P2=led[0];break;
                case1:ADDR0=1;ADDR1=0;ADDR2=0;key++;P2=led[1];break;
                case2:ADDR0=0;ADDR1=1;ADDR2=0;key++;P2=led[2];break;
                case3:ADDR0=0;ADDR1=0;ADDR2=0;key++;P2=led[3];break;
                case4:ADDR0=1;ADDR1=1;ADDR2=0;key++;P2=led[4];break;
                case5:ADDR0=1;ADDR1=0;ADDR2=1;key++;P2=led[5];break;
                case6:ADDR0=0;ADDR1=1;ADDR2=1;key++;P2=led[6];break;
                case7:ADDR0=1;ADDR1=1;ADDR2=1;key++;P2=led[7];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1)中断里面没有循环,2)key的值没有改变。

楼主:
对对对,这个说错了是选择进不去

网友B:
完成一轮扫描key没有清0。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key=0;
unsigned char led[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ADDR4=P1^4;
sbit ADDR5=P1^5;
sbit ADDR6=P1^6;
sbit ADDR7=P1^7;

void main()
{
        ADDR3=1;
        ADDR4=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6;
        P2=0x00;
        switch(key)
        {
                case 0:ADDR0=0;ADDR1=0;ADDR2=0;key++;P2=led[0];break;
                case 1:ADDR0=1;ADDR1=0;ADDR2=0;key++;P2=led[1];break;
                case 2:ADDR0=0;ADDR1=1;ADDR2=0;key++;P2=led[2];break;
                case 3:ADDR0=1;ADDR1=1;ADDR2=0;key++;P2=led[3];break;
                case 4:ADDR0=0;ADDR1=0;ADDR2=1;key++;P2=led[4];break;
                case 5:ADDR0=1;ADDR1=0;ADDR2=1;key++;P2=led[5];break;
                case 6:ADDR0=0;ADDR1=1;ADDR2=1;key++;P2=led[6];break;
                case 7:ADDR0=1;ADDR1=1;ADDR2=1;key=0;P2=led[7];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C:
case7里key不能++,要key=0,不然就只扫一遍然后key=8了,这辈子就不会进了,这也是stc的51不能仿真的悲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ase7里key不能++,要key=0,不然就只扫一遍然后key=8了,这辈子就不会进了,这也是stc的51不能仿真的悲哀

如果我写会把key++放switch后面,8种条件都有key++写到8种条件里面太foolish,把switch(key)改成switch(key&7)就行了。

网友D:
key值加完清0  default: key=0;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