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控制芯片的工作?只控制芯片的 GND引脚,可以吗

楼主(2023-10-06):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芯片有使能端,最好控制使能端!没有,GND,VCC都可以,不过如果控制GND可能会出现接地处于悬浮状态,有可能通过其他功能端特别是低阻抗的连接端与共地(大部分电路都是以低电位GND为共地连接)连接的其他芯片或者功能电路使芯片出现功能异常。所以,此时选择控制VCC要可靠一些(如果参考电位点为VCC,则选择控制GND要可靠一些)。另外,控制芯片的电源有可能会因为去耦电容的延时作用有一定的延时需要考虑)

网友B:
尽量不要对电源和地操作。控制端口。

网友C:
芯片的电源和地基本都是全局或者局部共用的,控制电源和地不合适,控制对应的控制口才能实现对应的功能。

网友D:
要么加上隔离芯片进行驱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