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F347是否可以用LM358替代,这个图的理解

楼主:
是这样的大神们,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LF347是高速运放,这个运放刚开始输出端接负反馈端,是不是就是把输入的信号,做个跟随器,让信号有电流输出能力加强?然后输出端位什么又串联2个电阻,两个电阻中间还加个电容,不知道什么作用,第二个运放是不是做比例放大,放大倍数再1倍,按理说第一个运放已经做啦跟随器,第二个运放是不是可以省啦,还有比如,我现在要处理一个直流弱信号,我想用LM358单电源做运放,是不是可以用这种电路代替,比如输出的电阻小一点,电源用5V,不知道是否需要注意什么。请大神们指教!

运放图

运放图

网友A(2023-10-06):
LF347除了速度快还有高阻抗的特点,因为C102的存在,U101D高速性能没用;U101A的存在,U101D的高阻抗性能也没用,这个U101D可以用358代替。但是U101A的图不完整不知道是否可以代替。其实常见的TL072性能跟LF347一样,非常好买,为啥一定要用358???没道理啊。

网友B:
前级电压跟随器扩展输入阻抗,后级2倍同相放大器,R104,R105,C102构建T型滤波器降低高频干扰。

网友C:
直流弱信号,毫伏还是微伏,处理方法不一样。

网友B:
直流信号只要运放的温漂满足要求低速运放可以代替高速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流弱信号,毫伏还是微伏,处理方法不一样。

说反了你,LF347是JFET输入型,电流性能非常好,电压性能并不怎么样,微伏对于JFET输入运放就是来搞笑的。

网友D:
101A是跟随器,主要目的是整理波形;
101D是1倍放大器,主要目的是阻抗匹配;
358替代347理论可以,实际很不容易做好

网友E:
這電路是濾波後再放大,先看看要處理的信號頻率範圍,才能決定是否可用LM358替代。

网友F:
谢谢大神们的科普,谢谢

网友G:
电路理论分析是可以代替,但实际应用的时候还要考虑芯片的阻抗特性,频率想要特性等等。这个要看芯片规格书,在两个芯片电气特性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才能替代。

网友H:
R104+C102本身就构成一个低通电路,有这个电容存在,这就没有什么高速可言了
这个电路要么是要放大弱信号的
要么是不想让后面的低通电路对信号源产生影响
至于能不能替换,就得看电路对性能的要求了LM358的GBW毕竟是要低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