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2的端口应该怎么表示?这样表示对的吗?

楼主(2023-10-06):
P2的端口应该怎么表示?这样表示对的吗?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gsmg_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t;
                while(i--)
                {
                        for(t=0;t<120;t++);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for(i=10;i>=0;i--)
        {
                P2 = 0x3b;
                P0 = seg [ i];
                delay(500);
        }
}

网友A:
语法正确,但是逻辑错了,P2应该赋值gsmg_wei[],而且代码里面seg[]的值似乎弄反了。

网友B:
没有硬件电路图,很难说得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法正确,但是逻辑错了,P2应该赋值gsmg_wei[],而且代码里面seg[]的值似乎弄反了。

seg[]的值反了是啥意思骚瑞我有点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seg[]的值反了是啥意思骚瑞我有点不懂

你没发现,不亮的才是2 所以数码管的共阴共阳你弄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g[]的值反了是啥意思骚瑞我有点不懂

应该亮的灭了,应该灭的亮了,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宏定义一下IO口,后期写代码方便,养成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