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点不亮LED灯

楼主(2023-10-06):
照着B站江大的视频,代码相同,烧录也成功了,但是灯不亮,P0 P1 P2都试过,芯片型号确定没问题,大佬帮忙看看咋回事。

代码

代码

烧录

烧录

单片机是这样

单片机是这样

网友A:
你的开发板端子线没有连。

网友B:
硬件接法不同吧?你这种开发板应该是需要跳线的,如果没有电路图就对照LED走线核对一下

网友C:
你就不能先查查电路吗?LED的连接方式吗?LED的跳线冒等??

网友D:
你先去下载单片机硬件电路原理图,了解LED灯是对应单片机什么IO端口输出,学习别人的,单片机学习版不一定相同,对应电路也不一样,所以结果也不一样。

网友E:
看电路原理图,LED的接法

网友D:
要勾选倒数第二个,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擦擦用户EEPROM区

网友F:
开发板上对应排针没有短接。看开发板说明书

网友G:
看看板子原理图

网友H:
P0=0X55;
P1=0X55;
P2=0X55;
P3=0X55;
总有灯能亮

网友I:
头文件换#include "reg52.h"试看

网友J:
1、看看端口是不是低电平点亮;2、端口有有没有设置模式

网友K:
是不是还要加while(1)让它保持住呢

网友L:
1.确认led灯具体连接的I/O口
2.确认led灯具体驱动电平(不一定是低电平哦)
3.编程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对应的I/O口是否有输出你设计的高/低电平。

网友M:
硬件先测试好,再接上管脚测试程序

网友N:
板子不一样需要外部连线,应该给了线的

网友O:
看原理图,板子上的led灯是不是接在P2上,然后一般led都是共阳的,再看一下原理图,led的正极和vcc是不是还有个插针,还有第三种情况,用表量一下led的电压。

网友P:
主函数执行完就跑飞了?那有可能跑到一个地方把P0又改了

网友Q:
LED有高电平点亮和低电平点亮,要看你硬件是怎么接的,你这P2.0是输出0.低电平点亮

网友R:
STC的芯片 IO口有的要设置推挽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