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20Y-120+ 如何读写数据

楼主(2023-10-07):
各位大师,请教您们,如何将 DS1220Y-120+ 里面的数据导出来,然后怎么样把它写入空白的芯片上去.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和读写RAM的时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读写RAM的时序一样。

谢谢回复,能具体点吗

网友B:
根据数据手册读取所有寄存器内容,如果这都不懂只能请人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数据手册读取所有寄存器内容,如果这都不懂只能请人做了

有这方面的推荐吗

楼主:
DS1220Y-120+ 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师啊,请多指教,感谢!

楼主:
各位大师都好忙,没人回复

网友C:
按着手册的时序图就可以写出来

734 Bytes, 下载次数: 4

网友D:
给你来个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RAMDATA1 0x0000
#define RAMDATA2 0x400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x;

        while (1)
        {
                for(i=0;i<0x0800;i++)
                {
                        x = XBYTE[RAMDATA1+i]; // 读 U3 数据导出
                        XBYTE[RAMDATA2+i] = x; // 写 U4 入空白的芯片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着手册的时序图就可以写出来

感谢您!请问您给的附件是写这个的软件吗?

楼主:
谢谢您!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