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C语言怎么做上升沿触发呢。类似PLC常开触点加上升沿

楼主(2023-10-07):
请问大家,C语言怎么做上升沿触发呢。类似PLC常开触点加上升沿。代码怎么写比较简洁简单的,用的是51单片机。
不是用外部输入触发中断,不用这个。

网友A:
循环测输入电平,当测到低电平后第一次测到高电平就是上升沿。

网友B:
不用中断就只能用轮询,端口上次轮询为0,这次轮询为1就是上升沿。

网友C:
轮询电平 判断上升沿 不可靠, 尤其是 像 51 这样的 低速MCU。
这样判断,窄脉冲 触发 很大概率会被漏掉,这样的程序不能工业用,只能业余玩玩。
一定要用,那也要前级先用硬件做 跳变->电平 的转换,还要延时到确保MCU会收到。
当然这功能 ( 跳变->电平延时 ) 只要一个555就可以轻松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轮询电平 判断上升沿 不可靠, 尤其是 像 51 这样的 低速MCU。
这样判断,窄脉冲 触发 很大概率会被漏掉 ...

不要凭空想象人家的信号类型,能放弃外中断一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轮询电平 判断上升沿 不可靠, 尤其是 像 51 这样的 低速MCU。
这样判断,窄脉冲 触发 很大概率会被漏掉 ...

窄脉冲宽度小于晶振时钟周期,可能就触发不了外部中断,具体需实物验证。

网友E:
上升沿触发易被干扰,做野外工作灯的教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升沿触发易被干扰,做野外工作灯的教训

这种情况更应该用轮询了,轮询n次一直为1才认为是上升沿,否则是干扰重新轮询。

网友F:
两个变量来实现,一直读,每次读时,先把上次的变时转存,再读出新值比较

网友G:
bit Key_Old = 0;
sbit Key = P3^4;

if(!Key_Old && Key)
{
        //上升沿
}
if(Key_Old && !Key)
{
        //下降沿
}
if(Key_Old != Key){
        //跳变
}
Key_Old = Key;

网友H:
1、获得一个上升沿,是很容易的,将一个IO口先置低,再置高,就获得了一个上升沿。  2、上升沿触发是当信号有上升沿时的开关动作,当电位由低变高而触发输出变化的就叫上升沿触发。也就是当测到的信号电位是从低到高也就是上升时就触发,叫做上升沿触发。  3、你只能写一个while循环,然后时刻判断IO电平。上一次循环是低电平,下次变成高电平了,就可以判断来了一个上升沿。注意信号上升时间和你的单片机时钟周期的关系,也就是说,信号上升沿要小于你查询两次所用的时间。  4、上升沿和下降沿一般是硬件处理,程序只能判断是否已出现。计数器一般会自动计数,如果是程序模拟计数器,先置状,如被外部改变,就认为已出现跳变。

网友I:
C语言是一种高级语言,主要处理逻辑问题,无法上升沿触发。

网友J:
比如51的P1口8个IO检测上升沿:
i = P1tmp;
P1tmp = P1;
i = (i ^ P1tmp) & P1t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