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局部变量有生存周期这一说吗,为什么我用KEIL4仿真时监控局部变量的值,

楼主(2023-10-07):
51单片机的局部变量有生存周期这一说吗,为什么我用KEIL4仿真时监控局部变量的值,发现局部变量的数值一直不变都在呢,
不会变没。MAIN函数大循环时局部变量的值一直都在。也不会变没。

网友A:
任何一个变量,都有生命周期,都有作用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局部变量i和j会共享同一个RAM地址呢?

编译器分析出来的,i和j不会同时被使用,共享同一地址节约空间啊!当然你一定要用让i和k共享同一空间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看最后生成的m51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c语言的局部变量可以看《数据结构》递归那一章。

Keil c51不是标准c语言,不搞堆栈分配局部变量那一 ...

为什么局部变量i和j会共享同一个RAM地址呢?

网友B:
标准c语言的局部变量可以看《数据结构》递归那一章。

Keil c51不是标准c语言,不搞堆栈分配局部变量那一套,而是采用静态分配,举个栗子:

f(){
int i;
}
g(){
int j,k;
}
main(){
f();
g();
}

在这个例子里面,局部变量i和j会共享同一个RAM地址,k就剩下来了,没有其他函数跟k共享同一个地址。
调用f()会改变g()的局部变量j的值,同样的调用g()会改变f()的局部变量i的值,但是只要不调用g()那么没有其他函数会改变k的值。

网友C:
main函数里定义的局部变量应该是一直都在的。其他函数的局部变量,会在函数返回时释放

网友D:
代码如何的。

局部变量,任何域,就在当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