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差分线绘制应该遵循组内等长还是差分对内等长?

楼主(2023-10-07):
如题,在创建规则的时候有这个选项: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选择组长度匹配,drc检查的时候就会把不是同一对的差分线拿来比较长度然后报错,如果选择差分对长度内的话就不报错了
我现在的情况是同一对差分线的两根线都分别相等,但是不同对的差分线的长度是不相等的,究竟哪个是对的?

网友A:
这个已经不是软件问题了,而是你信号类型的问题,有的信号一个差分对等长就行,有的需要几组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不是软件问题了,而是你信号类型的问题,有的信号一个差分对等长就行,有的需要几组等长。

也就是说要看具体是什么设备连接这个信号是吧?

网友B:
二楼解释简单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