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G3525驱动MOS管 输出波形有尖峰电压,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3-10-08):
小白我用SG3525搭建的隔离电源,输入15V,输出1路正负15V,刚开始给MOS管珊级加拉100欧姆的电阻,谁知道波形严重失真,去啦以后波形好点啦,但还是有尖峰电压,不知道问题处在哪啦,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有振铃是正常的,硬开关就是有。像ZCS、ZVS才没有这个振铃。

网友B:
快速电压有振铃很正常的,只要合理无害则没关系的。

网友C:
MOS的GS存在电容。

网友D:
这是正常的,改善就要G极串电阻

网友E:
SG3525驱动不同的MOS,因不同MOS的输入电容不同,所以要改善驱动波形,线路需匹配(改变G极串联和下拉电阻大小),下图供参考

楼主:
我用10欧姆的电阻串联栅极上,还是这样,把电阻增加到50欧姆,出现啦更厉害的振铃尖峰,100欧的直接大电流,,,要烧MOS管的节奏,后来加二极管,加下拉电阻都没啥作用,愁人啊

楼主:
但是这个振铃,幅值太大啦,平均值是30V,振幅达到40V啦,我整流出来一测都40V啦,我想要3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10欧姆的电阻串联栅极上,还是这样,把电阻增加到50欧姆,出现啦更厉害的振铃尖峰,100欧 ...

网友G:
调一下你的探头再量吧

网友H:
把电路图放出来让大家分析一下,你这是低压大电流,还是低压小电流,开关频率是多少,这些你都的写出来呀

网友I:
找MOS结电容小的会好很多,但去不掉的.

网友J:
在您使用SG3525搭建的隔离电源中出现波形失真和尖峰电压的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首先,波形失真可能是由于上管关断后储存在原边绕组和漏感中的能量产生的尖峰,再加上寄生电容形成的振荡,幅值超过二倍电源电压。此外,电路中的寄生参数、驱动电路的设计、MOS管的选择和栅极电阻的大小都可能影响输出波形的质量。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优化驱动电路设计:可以考虑增加驱动电路的电流承受能力,确保MOS管能够快速开关,从而减少波形失真。  选择合适的MOS管:根据您的应用需求,选择适当的MOS管,并确保其额定电压和电流能够满足您的设计要求。例如,如果您需要更高的工作频率,可以考虑将频率提高到50k以上。  调整栅极电阻:适当调整栅极电阻的大小,以确保MOS管能够得到足够的驱动电流,但不会过大,从而引起波形失真。  考虑使用电流传感器采样:由于电源工作在恒流方式,且电流较大,可以考虑使用电流传感器采样输出直流电流作为控制信号,反馈到控制电路,以实现PWM调制,达到稳定输出电流的目的。  使用仿真软件进行调试:通过Multisim等仿真软件,可以方便地设计和调试SG3525的电路,从而找到可能的问题并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