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仿真中可以实现 实物上不能实现

楼主(2023-10-08):
在电脑上仿真是正确的,烧录到板子上后代码就无法正常运行 让P2=0x0所有的数码管都能亮 有大佬知道是为啥吗

网友A:
COM先全关,再给SEG口数据,再选择要开关COM,让灯亮一会,接着扫描下一个循环

网友B:
P0有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C:
51单片机为8位一组并行IO口,无法实现数码管的段码和位码的并行发送,就需要消影处理,16位以上并行IO的不需要消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先全关,再给SEG口数据,再选择要开关COM,让灯亮一会,接着扫描下一个循环

for(i=0;i<8;i++)
                        {
                                P2 = 0xff;

                                P0 = dis_code;
                                 P2 = WM ;
                                delay (200);
大佬我可能没懂你什么意思 是这样改的吗

网友D:
延时参数不合适吧

网友D:
你是位选不对吧

网友E:
要扫描的,你写的是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