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有错 单片机代码是使舵机旋转90度的,不知道这么改

楼主(2023-10-08):
代码是使舵机旋转90度的,不知道这么改。来大佬解惑。

网友A:
第二行第二个下划线改成^

网友B:
把第2行改为
sbit SERVO_PIN = P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行第二个下划线改成^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第2行改为
sbit SERVO_PIN = P1^0;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