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开关电路分析(三)

楼主(2023-10-08):
经过上两次对人体感应开关电路的分析和实验,可知此电路是要配光伏充电板的。环境光的控制靠单片机4脚。
光伏充电板在白天光线充足时通过二极管向锂电池充电。晚上光伏充电板无电压输出,单片机4脚为低电平。
单片机1脚输出人体感应信号,驱动三极管导通而点亮小夜灯。据此原理,在网上淘得几块TP4056充电模块。
试着将原电路改由此模块来充电,电路如下:

小夜灯是点亮了(看人体感应开关2),但在延时亮灯时,极易受到干扰,连续误触发,30秒后闪灭一下又点
亮。D1我用光敏二极管。请朋友们给分析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断开4脚并将其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4脚并将其接地试试。

4脚接地失去光控作用

网友B:
R1给小点?10K试试

网友C:
你这个要加一个延时电路,或者直接用单片机做就稳定一些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已经在做了,R1换用470K,还是不行,再减小试试,必须在无光环境下使单片机4脚电压在1.2伏以下(低电平)才行。

网友D:
建议用单片机检测方便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