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908蓝牙音箱开发资料,含源码及电路原理图PCB

楼主(2023-10-08):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1、USB一定要留出来,这个是外接一个电脑作为升级程序用的,原理图中也有体现

2、这里使我们给您的参考设计资料,所以尽量自己看看,把注意点都弄清楚再画板

/*****************************************************************
                          争对此款芯片的单独说明
*******************************************************************/

1、芯片的供电入口是第14脚,请注意,别搞错了

2、芯片的第11脚是芯片内部的DCDC输出的3.3V,这个是芯片的IO电压,即使不用也不能悬空,一定要外加电容

3、芯片的第13脚是内置DCDC的电感接口,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原理图来,如果不接,意味着芯片内部就没有降压,那么芯片就会不正常

4、再次强调,烧录口一定要留出来

5、我们给出的资料,一定是量产过的,请不要随意的删掉您认为用不上的,外围本身很简单,请照着我们的资料做就好,无需深究

/*****************************************************************
                          通用型的说明
*******************************************************************/

有什么问题,请直接罗列清楚再一起沟通,这样节省沟通的时间,提升大家的效率,从而来降低成本

1、我们提供的PCB和原理图均是99se格式的,封装请自行提取即可,主控用的是QSSOP20封装,晶振是M49SMD-24M-10PPM.以及3225-24M-10PPM封装,具体的根据自己板子的尺寸自行决定,如果空间够使用M49SMD-24M-10PPM

2、注意晶振一定要用我们配的,因为蓝牙对晶振的要求还是有点高,必须是10ppm的
而我们配的晶振是用开了的,软件内部也已经校准频率了,所以生产一致性会比较好

3、蓝牙的天线一定要远离金属、远离辐射源。因为蓝牙的信号还算是比较弱的,很容易被金属吸收

蓝牙的距离,行业的标准是10米左右,做的好的可以达到12米,注意不隔墙,空旷测试

蓝牙的天线一定要按照我们给出的标准,不要试图去随意的修改,因为这个是做过阻抗匹配以及参数设计的

4、蓝牙芯片的供电是3.3--5V,所以一定要注意供电的稳定性,最优电压是直接给5V,然后串一个二极管,保持电压在4.2V左右就很好

5、蓝牙芯片的设计之初是用来做耳机、音箱的,所以音质是很OK的,同时设计也是满足于锂电池供电的场合,所以无须担心3.7V锂电池能不能用的问题

6、注意好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走线,请多看看我们给出的PCB,因为地线处理不好,就会产生杂音、底噪等等问题

7、同时也要注意电源的干净,做音频和其它的产品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音频受电源的影响还很大,电源不干净,那么有杂音是很正常的,可以参考“锂电池”、“手机充电头”、“充电宝”这些供电,他们一般都很干净
千万不要用电脑的usb供电,这个有杂音的概率很大

8、我们给出的pcb和原理图是配合我们的demo板的,所以只有一个按键,如果需要多个按键的,就需要用到AD按键,一个按键配一个电阻的那种,上拉22K的电阻到3.3V,然后一个按键配一个电阻
分别是:0R、3K、6K2、9K1、15K、24K、33K、51K、100K、220K,精度选择5%即可。

9、芯片外围的本身就很简洁,所以不要随意删掉我们给出的资料的元器件

网络收集整理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