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ADC模块的时钟配置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看:STM32f070的芯片,ADC换了专用的14MHz时钟源后,它的寄存器在配置时就写不了了,这是什么原因呀?
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uint32_t Buffer_adc[3];
uint32_t ISENA;
uint32_t ISENB;
uint32_t DC_ADC;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ADC_ClockModeConfig(ADC1,ADC_ClockMode_AsynClk);                                        //ADC专用14MHz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HSI14Cmd(ENABLE);
        RCC_HSI14ADCRequestCmd(ENABLE);
//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HSI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1->CFGR1 |= (1<<13);
//        ADC_ClockModeConfig(ADC1,ADC_ClockMode_SynClkDiv4);

        ADC_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ADC_Channel_3|ADC_Channel_5,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选择ADC通道和采样时间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开始校准
//        ADC_ClockModeConfig(ADC1,ADC_ClockMode_AsynClk);                                        //ADC专用14MHz时钟
        ADC_AutoPowerOffCmd(ADC1,DISABLE);                                                                                                //失能低功耗自关断模式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Buffer_adc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12440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

//        ADC_ITConfig(ADC1,ADC_IT_ADRDY,ENABLE);
//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SMP,ENABLE);
//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ENABLE);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循环转换模式
        ADC_DMACmd(ADC1,ENABLE);//使能ADC的DMA请求
        ADC_Cmd(ADC1,ENABLE);//打开ADC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ADC转换准备完成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软件控制ADC开始转换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打开DMA通道

        while(1)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当产生传输完成的事件时
                ISENA = Buffer_adc[0]*3300/0xfff ;
                ISENB = Buffer_adc[1]*3300/0xfff ;
                DC_ADC = Buffer_adc[2]*3300/0xfff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清除DMA通道1传输完成标志TCIFx,由硬件设置,软件清零
        }
}

时钟树

时钟树

ADC寄存器

ADC寄存器

RCC寄存器

RCC寄存器

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CR2

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CR2

网友A(2023-10-09):
大佬们快来帮忙解答一下小白的小小问题

网友A:
本来用的是HSE外部高速时钟源,程序可以实现AD功能,换成HSI14时钟源后就这样了。
修改的部分程序如下:
屏蔽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使能APB2时钟
          上面这一句。
添加了ADC_ClockModeConfig(ADC1,ADC_ClockMode_AsynClk); //选择ADC的时钟来源于HSI14
         RCC_HSI14Cmd(ENABLE);//使能HSI14时钟源
         RCC_HSI14ADCRequestCmd(ENABLE);//使能来自于ADC的HSI14时钟源请求
         ADC_AutoPowerOffCmd(ADC1,DISABLE);//失能低功耗自关断模式
         以上这四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用的是HSE外部高速时钟源,程序可以实现AD功能,换成HSI14时钟源后就这样了。
修改的部分程序如下: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这句不能屏蔽 屏蔽就无法配置寄存器了。
这一句是开ADC时钟  和设置ADC时钟源是不是异步无关。想配置ADC寄存器必须要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这句不能屏蔽 屏蔽就无法配置寄存器了。
这一句 ...

原来是这样,终于解决了,太感谢你了,大佬!

网友C:
TM32的ADC模块应用与配置方法详解 “ADC时钟配置: ADC模块需要一个时钟源来进行工作。通过RCC寄存器配置,选择适当的时钟源,并设置ADC的预分频系数,以确保ADC工作在适当的时钟频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