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如何在KEIL5软件中添加九齐单片机的型号呢?

楼主(2023-10-09):
如题,如何在KEIL5软件中添加九齐单片机的型号呢?或者KEIL无法兼容?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Keil只看内核不看品牌,你要搞清楚九齐使用的是什么内核。

网友B:
那么keil支持pic内核吗

网友C:
KEIL不支持PIC,九齐,辉芒微,等8位精简指令集的单片机

网友D:
可以找 KEIL 原厂定制。

网友E:
加不了,加了也没有用
九齐我一直在用,九齐的C语言有一些自己函数,比如开启中断,关闭中断之类的,只有九齐的环境才有的
只能用九齐的开发环境

网友F:
九齐的单片机只能用九齐的环境才可以的,其它的不太行的,要么找keil定制(不划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加不了,加了也没有用
九齐我一直在用,九齐的C语言有一些自己函数,比如开启中断,关闭中断之类的,只有九齐的 ...

我也想学习九齐单片机 做下电动牙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学习九齐单片机 做下电动牙刷

如果是公司在用,那就好办,开发成本叫公司出
如果是个人爱好,学习成本在1000块以上,而且,还是特定的一个系列而已
我这用的是最常用的NY8系列,烧录器+仿真器就1000块了,OTP单片机必需要有这两样的
这玩意跟什么电动牙刷的没什么关系,只要会用STC,基本就是几天就能上手的
但是,单片机的C语言就是这样,每个公司有自己的除标准C以外的关键字,所以说,看这个品牌单片机例程并熟悉它的编程环境,这是必需要会的
还有就是单片机方面的基础知识是一定要会的
九齐单片机是低端单片机,48字节的RAM是正常的,4层硬件堆栈也是正常的,所以,什么浮点型,结构体,长整型之类的标准C数据就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