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中微的115X单片机的DEMO IO设置示例程序

楼主(2023-10-09):
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微SC8P115X的DEMO程序

/*-------------------------------------------

程序名称:IO设置示例程序

1153的口线分为PORTA,PORTB;1152有PORTB
PORTA对应的寄存器有PORTA,TRISA(控制输入输出状态),UPDOWNA(控制上下拉电阻,高4位控制上拉,低4位控制下拉)
PORTB对应的寄存器有PORTB,TRISB(控制输入输出状态),WPUB(控制上拉电阻),PDCONB(控制下拉电阻),
                                                                                ODCONB(控制开漏输出),IOCB(控制电平变化中断)
备注:PORTA0做上拉输入,PORTA1做输入口, PORTA2做下拉输入,
                        RORTB0做开漏输出,其余口全为输出
      PORTA3根据PORTA1状态输出,为高:输出高,为低:输出低
      PORTB0口根据PORTA0口状态,为高:

*本程序由 &应用支持部& 编写整理
-------------------------------------------*/

#include <sc.h>                                        //芯片头文件,会根据工程选项自动寻找对应型号头文件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main.h"
#include "global_variable.h"
#define _DEBUG

/*------------------------------------------
口线定义
***************************************************/
#define                KEY_MODE        PORTB3                                //定义RORTB3口
#define         KEY_SUB                PORTB4                                //定义PORTB4口
#define         KEY_ADD                PORTB5                                //定义PORTB5口

/**************************************************
函数声明
**************************************************/

void Init_System();
void Refurbish_Sfr();
void Kscan();
void Maink();
void Set_PWM_Period(unsigned int Period);
void Set_PWM0(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void Set_PWM1(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void Set_PWM2(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void Set_PWM3(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void Set_PWM4(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void Set_PWM_Off();
void DelayXms(unsigned char x);

/*********************************************************
全局变量定义
*********************************************************/

/*********************************************************
函数名称:DelayXms
函数功能:死循环延时
入口参数:X
出口参数:
备    注:
*********************************************************/
void DelayX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for(i=x;i>0;i--)
                asm("clrwdt");
                for(j=153;j>0;j--);
}
/**********************************************************
函数名称:Init_System
函数功能:系统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_System()
{
        asm("nop");
        asm("clrwdt");
        OPTION_REG =0;                                        //预分频给TMR0 ,Timer0使用内部时钟Focs/4,预分频比为1:2
        OSCCON = 0XF0;                                        //内部振荡器8M,CONFIG关闭WDT时必须打开WDT,

        UPDOWNA = 0B00000000;                                //配置PORTA上拉下拉情况
        WPUB = 0B00111000;                                //配置PORTB上拉情况
        PDCONB = 0B00000000;                        //配置PORTB下拉情况
        ODCONB = 0B00000000;                        //配置PORTB开漏输出情况
        IOCB = 0B00000000;                                //配置PORTB电平变化中断情况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TRISA = 0B00000000;                                //配置IO状态
        TRISB = 0B00111000;
        //设置口线状态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
//125us中断初始化
        TMR0PRD = 124;                                //赋予初始值
        INTCON = 0xA0;                        //允许所有未被屏蔽的中断、禁止外设中断,使能Timer0
        OSCCON |= 0X01;                        //修改TMR0PRD需要先将OSCCON,0清零,赋值后再置1

}

/**********************************************************
函数名称:Refurbish_Sfr
函数功能:刷新LED模块配置以及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每隔一定时间刷新一次SFR可增强抗干扰能力
**********************************************************/
void Refurbish_Sfr()
{

        TRISA = 0X00;                                        //
        TRISB = 0B00111000;                //

        //按键口开上拉
        UPDOWNA = 0X00;
        WPUB = 0B00111000;

}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main(void)
{
        Init_System();
        DelayXms(200);
        PWMCTR0        = 0;
        PWMCTR1        = 0;
        PWMCTR2        = 0;
        Set_PWM_Period(0XE0FF);                //PWM模式初始化,周期512us,所有PWM共用一个周期设置
                                                                //PWM周期的高两位放置与PWMCTR2的第6,7位,
                                                                //PWM周期时钟选择在PWMCTR2的第4,5位,目前选择4分频
        Set_PWM0(0X02,0X00);                //PWM占空比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mainloop)
                {
                        flag_mainloop = 0;
                        OPTION_REG = 0B00000000;        //Timer0使用内部时钟,预分频为1:2
                        asm("clrwdt");
                        OSCCON |= 0X80;                 //打开WDT允许位
                        Refurbish_Sfr();                //刷新专用寄存器
                        Kscan();                        //按键扫描
                        Maink();                        //读取触摸扫描数据,处理按键功能
                //        SetTiming();                //定时处理

                }
        }
}

/***********************************************************
中断服务函数
函数名称:Isr_Timer()
函数功能:中断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备    注:125US定时2中断
***********************************************************/
void interrupt Isr_Timer()
{
        if(T0IF)                        //若只使能了一个中断源,可以略去判断
        {
                T0IF = 0;
                MainTime++;
                if(MainTime > 16)
                {
                        MainTime = 0;
                        flag_mainloop = 1;                //2mS进一次主程序
                }

        }
}

/***********************************************************
函数名称:Kscan()
函数功能:按键扫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i
备    注:
***********************************************************/
void Kscan()
{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eyc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count, Keyflash;
        Kcount = 1;
        Keyflash = 0;
        if( !(PORTB&0x8))
                {
                        Keyflash = Kcount;
                }
                else if(!(PORTB&0x010))
                        {
                        ++Kcount;
                        Keyflash = Kcount;
                        }
                        else if(!(PORTB&0x020))
                                {
                                ++Kcount;
                                Keyflash = Kcount;
                                }
                        else
                                {
                                        Keyc = 0;
                                        Flag_Key_Rh = 0;
                                        Flag_Key_En = 0;
                                        Kold = 0;
                                }
        if (Keyflash != 0)
                {
                        if (Keyflash == Kold)
                                {
                                        ++Keyc;
                                        if(Keyc > 16)
                                                {
                                                        Keyc = 0;
                                                        if (!Flag_Key_Rh)
                                                                {
                                                                        Flag_Key_Rh = 1;
                                                                        Flag_Key_En = 1;
                                                                }
                                                }
                                }
                                else
                                        {
                                                Keyc = 0;
                                                Kold = Keyflash;
                                                Flag_Key_Rh = 0;
                                                Flag_Key_En = 0;
                                        }
                }
}
/************************************************************
函数名称:Maink_Mode()
函数功能:功能键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Maink_Mode()
{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ode_C = 0;
                Mode_C++;
                if(Mode_C >= 6)
                                        Mode_C = 0;
                switch(Mode_C)
                        {
                                case 0x00:  Set_PWM0(0X02,0X00);break;
                                case 0x01:        Set_PWM1(0X02,0X00);break;
                                case 0x02:        Set_PWM2(0X02,0X00);break;
                                case 0x03:        Set_PWM3(0X02,0X00);break;
                                case 0x04:        Set_PWM4(0X02,0X00);break;
                                case 0x05:        Set_PWM_Off();break;

                                default:break;
                        }

}

/************************************************************
函数名称:Maink_Dec()
函数功能:减键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Maink_Dec()
{

}
/************************************************************
函数名称:Maink_Add()
函数功能:加键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Maink_Add()
{

}

/***************************************************
函数名称:Maink()
函数功能:按键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Flag_Key_En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Maink()
{

        if(Flag_Key_En)
        {
                Flag_Key_En=0;
                        switch(Kold)
                        {
                                case 0x01:        Maink_Mode();break;
                                case 0x02:        Maink_Dec();break;
                                case 0x03:        Maink_Add();break;

                                default:break;
                        }

        }

}

/***********************************************
函数名称:Set_PWM_Period
函数功能:PWM模式周期初始化
入口参数:Period低8位 - 周期寄存器值低8位(8M主频,时钟选择00,则间隔0.125us)
                  Period高8位 - 周期寄存器值高2位(输入00~11)及时钟选择位(输入00~11)

出口参数:无
备注:          占空比 = 占空比寄存器值/(周期寄存器值+1)
              在PWM周期设置后,不能修改PWMCTR2的高四位
************************************************/
void Set_PWM_Period(unsigned int Period)//, unsigned char Period_L)
{
                PWM_PRD = Period;                        //装载PWM_PRD寄存器设置PWM周期低8位
                PWMCTR2        = Period >>8 ;                //装载PWMCTR2寄存器设置PWM周期高2位及PWM时钟
}

/***********************************************
函数名称:Set_PWMX
函数功能:PWM模式占空比初始化
入口参数:DutyRatio_L - 占空比寄存器值低8位(输入PWMR)
                  DutyRatio_H - 占空比寄存器值高2位(输入00~11)(输入PWMCTR1或PWMCTR0)

出口参数:无
备注:          占空比 = 占空比寄存器值/(周期寄存器值+1)
              在PWM周期设置后,不能修改PWMCTR2的高四位,
                  设置好占空比后,如要修改其余PWM的占空比,不要修改已设置的占空比高两位的值
************************************************/

void Set_PWM0(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

                        PWMCTR2 &= 0XF8;                                        //选择PWM0,
                        PWMR = DutyRatio_L ;                                //装载PWMR寄存器设置PWM0占空比低8位

                        PWMCTR1 = (DutyRatio_H & 0X03) | (PWMCTR1&0xfc);        //装载PWMCTR1寄存器设置PWM0占空比高2位
                        PWMCTR0 |= 0X01 ;
                        TRISB &= 0B11111110;                                //清零TRIB0位,使能PWM0引脚输出驱动器
}

void Set_PWM1(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

                        PWMCTR2 = PWMCTR2 &0XF8 | 0X01;                                        //选择PWM1
                                                                                                   //选择PWM0,
        PWMR = DutyRatio_L ;                                //装载PWMR寄存器设置PWM1占空比低8位

                        PWMCTR1 = ((DutyRatio_H << 2)& 0X0C) | (PWMCTR1&0xf3);
                                        //装载PWMCTR1寄存器设置PWM1占空比高2位,不改变其余已设置的数据

                        PWMCTR0 |= 0X02 ;                                        //使能PWM1
                        TRISB &= 0B11111101;                                //清零TRIB1位,使能PWM1引脚输出驱动器
}

void Set_PWM2(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

                        PWMCTR2 = PWMCTR2 &0XF8 | 0X02;                                        //选择PWM2
                                                                                                   //选择PWM0,
                        PWMR = DutyRatio_L ;                                //装载PWMR寄存器设置PWM2占空比低8位

                        PWMCTR1 = ((DutyRatio_H << 4)& 0X30) | (PWMCTR1&0xcf);

                        PWMCTR0 |= 0X04 ;                                        //使能PWM2
                        TRISB &= 0B11111011;                                //清零TRIB2位,使能PWM2引脚输出驱动器
}

void Set_PWM3(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

                        PWMCTR2 = PWMCTR2 &0XF8 | 0X03;                                        //选择PWM3
                                                                                                   //选择PWM0,
                        PWMR = DutyRatio_L ;                                //装载PWMR寄存器设置PWM2占空比低8位

                        PWMCTR1 = ((DutyRatio_H << 6)& 0XC0) | (PWMCTR1&0x3f);                //装载PWMCTR1寄存器设置PWM3占空比高2位

                        PWMCTR0 |= 0X08 ;                                        //使能PWM3
                        TRISA &= 0B11111011;                                //清零TRIA2位,使能PWM3引脚输出驱动器
}

void Set_PWM4(unsigned char DutyRatio_H,unsigned char DutyRatio_L)
{

                        PWMCTR2 = PWMCTR2 &0XF8 | 0X04;                                        //选择PWM4
                                                                                                   //选择PWM0,
                        PWMR = DutyRatio_L ;                                //装载PWMR寄存器设置PWM2占空比低8位
                        PWMCTR0 = ((DutyRatio_H << 6)& 0XC0)| PWMCTR0;                //装载PWMCTR0寄存器设置PW4占空比高2位
                        PWMCTR0 |= 0X010 ;                                        //使能PWM4
                        TRISA &= 0B11110111;                                //清零TRIA3位,使能PWM4引脚输出驱动器
}
/***************************************************
函数名称:Set_PWM_Off()
函数功能:关闭PWM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Set_PWM_Off()
{
                PWMCTR0 = 0;
                PORTB |= 0B00000111;
                PORTA |= 0B11111100;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