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互感器电流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
请大神讲解一下
1、D5的作用
2、最左侧互感器次级最大电流
3、R13的数值如何选取
4、输出电压的最高数值是否等于VCC

网友A(2023-10-09):
貌似问了四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
1)4)是一个问题,D5的作用是防止ADCout电压超过Vcc+0.7V,如果超过一定会打坏ADC芯片。
2)3)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你来查互感器手册来解决,我们都不是算命的。

网友B:
D5应该用于高电平钳位,R13取值看你的电流及互感器规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问了四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
1)4)是一个问题,D5的作用是防止ADCout电压超过Vcc+0.7V,如果超过 ...

你好,我的用途是检测0~15A的电流,
规划是先用50A/5A的互感器,先将电缆的电流减小后,再用5A/5mA的互感器接入这个电路。5A/5mA的互感器就是图中最左边的元件。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的话,会不会分别率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用途是检测0~15A的电流,
规划是先用50A/5A的互感器,先将电缆的电流减小后,再用5A/5mA的互感 ...

直接用50A互感器可行,但是10:1变比这么小的还是很罕见的,你找个1000:1的不行吗?

网友D:
用4个比较器组成的桥臂精度更高一些吧;二极管整流对小信号不是太理想

网友E:
互感器应该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F:
用这个全桥整流,小电流的时候检测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50A互感器可行,但是10:1变比这么小的还是很罕见的,你找个1000:1的不行吗?

找到一个50A:50mA的互感器,过几天搭个电路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4个比较器组成的桥臂精度更高一些吧;二极管整流对小信号不是太理想

模电没学好,求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全桥整流,小电流的时候检测不了。

小电流应该怎么检测呢?求告知

网友G:
R13应放在整流桥的后面,这样可以减少整流二极管带来的非线性。因为互感器是恒流器件,不会造成误差加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应该怎么检测呢?求告知

R13放整流桥后面,整流桥的非线性就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G:
R13应放在整流桥的后面,这样可以减少整流二极管带来的非线性。因为互感器是恒流器件,不会造成误差加大。

好的  我仿真试一下

网友H(2024-07-03):
这个电流采样电路精度受温度变化影响应该挺大

网友I:
楼主的电路图是自己闭门造车乱画的吧?还是再网上看看别人的电路再说吧?

网友J:
一般互感器厂家的规格书上都有对应的电路,你可以翻下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