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nt', expected ')'我找不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3-10-0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ened int
#define out P2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void lcd_initial(void);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s);
void delay (uint);        //LCD1602.C(1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nt', expected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ial();
        while(1)
        {
           string(0x85,"Welcome To");
           string(0xc2,"Harbin Institute");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00);
        }
}
        void Delay(uint j)
         {
           uchar i=250;
           for(;j>0;j--)
           {
              while(--i);
                  i=249;
                  while(--i);
                  i=250;
                }
        }
        void check_busy(void)
        {
                uchar dt;
                do
                {
                   dt=0xff;
                   E=0;
                   RS=0;
                   RW=1;
                   E=1;
                   dt=out;
                }while(dt&0x80);
                        E=0;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check_busy();
                   E=0;
                   RS=0;
                   RW=0;
                   out=com;
               E=1;
               _nop_();
                   E=0;
                   delay(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check_busy();
                   E=0;
                   RS=1;
                   RW=0;
                   out=dat;
               E=1;
               _nop_();
                   E=0;
                   delay(1);
                 }
    void lcd_initial(void)
         {
            write_command(0x38);
                write_command(0x0c);
                write_command(0x06);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
        }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s)
   {
      write_command(ad);
          while(*s>0)
          {
             write_data(*s++);
                 delay(100);
          }
        }

网友A:
#define uint unsigened int 这句话错了,具体怎么错了,瞪大眼睛仔细看。

网友B:
delay  Delay 要统一

网友C:
def i ne  不是deflne

网友D:
#define uint unsigened int 多了个e
delay  Delay  大小写要统一

网友E:
#define uint unsigened int 这两个对比看看

网友F:
新手常犯毛病

网友G:
把#define uint unsigened int声明修改成#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即可

网友G:
把#define uint unsigened int修改成#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