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文件管理问题

楼主(2023-10-09):
求一个文件路径及存放的规范,资料和建议都行。我的keil工程,文件,keil5和keil4安装包分布杂乱,整理起来也时有出错,什么文件角标报警,文件找不到,头文件打不开,执行失败(failed to execute c51 exe bin)。有试过新建工程再文件转移,还有方法就是该安装文件中Tools的路径及keil里tool base folder的路

OU*

网友A:
估计你是拷贝的工程,而源工程用的是绝对路径,就找不到了。搜下Keil相对路径。

网友B:
1,在Keil里重新添加一下工程路径,特别注意添加的路径下面有main.c文件。添加

2,用鼠标点击菜单栏上的魔法棒,在子菜单栏中查看相关的.c文件是否都添加到工程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Keil里重新添加一下工程路径,特别注意添加的路径下面有main.c文件。添加

2,用鼠标点击菜单栏上的 ...

已经用了,但也只是局部可行,现在的在build 里又全文件报错了,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