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无线通讯芯片

楼主:
准备装修房子了
不想用老一套的10个电灯10根线这种布线方式了,太老套了
可能是会用485或者无线
目前是优先考虑无线方案,就想找一款比较好画板的无线通讯芯片,最好是433的,SOP的,这样好焊点
软件和画板方面,我自己搞定,谢谢了

网友A(2023-10-10):
SOP8一般只有集成数据转无线的功能,没有实现点动这些的功能,如果想要简单,可以考虑来一套蜂鸟全家桶

网友B:
这个怎么样,是我用过的,挺稳定的,有产品已经投入使用了

网友C:
可以尝试买个华为或小米等的路由器,wifi6的,估计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楼主说的这个应用好像是 ZIGBEE 的主打领域。 不过我对ZIGBEE了解不多,建议楼主查查,相对方案比较便宜而且很成熟。

网友E:
楼主,先选择通讯方式,如2.4g的相对稳定但距离稍近(不加后级的情况),433MHz的距离相对远些。。。。。。然后再选择芯片/模块。

2.4g 有NRF24LE1带MCU+2.4g,周边简单。

网友F:
双向通讯还是导向传输解码控制?

网友G:
可以考虑用ESP-12F或者ESP32,用NOW协议组网控制,自带CPU、WIFI甚至蓝牙,也很好焊接,就是占用面积大了一些

网友H:
电力载波通信

网友I:
SYN531R     还有CMOSTEK的无线芯片

网友J:
常用的灯可以用遥控,不经常用的灯还是应该用手动开关,没有静态耗电。
常用灯使用感应开关也是一个选择,例如热红外开关,微波动态开关,声波开关等。

网友K:
A39-T400A21D1a,这个不错

网友L:
如果用433做无线收发的话,建议选用成熟的pt2262(编码)+pt2272(解码)方案,并用单片机做主控,方便灵活控制。
不过,把有线全部改为无线恐怕不是很妥,灵活方便是一方面,简单可靠又是另一方面,请原谅我是一个保守的人。

网友M:
家庭照明控制,应该以简单可靠为主老人小孩都可以用。建议开关线路还是依据传统。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家庭照明控制,应该以简单可靠为主老人小孩都可以用。建议开关线路还是依据传统。

开关是一模一样的呀,唯一不同的是开关是复位的,就像门铃一样,按一下就开,按一下就关,这没有什么问题吧?
而且,自己做的东西,还可以在里面加个小LED,半夜起来就知道开关在哪里,又不影响睡眠

网友O:
ESP8266能这么火爆,不就是赶上了制杖家居这一波热浪吗?

网友G:
这个有资料程序的,可以参考一下"[低功耗 | 可充电] ESP8266无线开关"

网友F:
单向控制不需要反馈可以考虑CMT2150L作为发射器,接收解码可以使用WL500B+REF272或者定制的北聿KnA系列或者蜂鸟系列无线模块。可以多几个发射器控制,每个开关位设置一个发射器。

网友P:
重新布线应该考虑powerbus,两线制,供电通信一并解决。单节点电流最大1A,总线电流最大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