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采用什么方法实现上楼或下楼逐个点亮每格踏步?

楼主(2023-10-10):
现在有些房子的楼梯,只上人踏上楼梯的踏步,就会根据人走的方向实现向上或向下踏步灯的逐个点亮。楼梯的踏步最少都有18格,如果要单格控制,单片机MCU最少要18个输出IO口(除其它所须的IO口外),灯线又长短不一,上下楼的人体感应如果用红外线不好安装,用PIR距离又不好控制,这个楼梯灯的控制想想还是挺复杂。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设计过这种灯。

网友A:
振荡传感器

网友B:
单个灯珠的话用WS2812,五颜六色的,灯串也就占用一个I/O口,要多灯珠的就得另想办法了

楼主:
如果一个踏步装16个灯,18个踏步总共要288个WS2812的灯,每个灯的电流20mA,整组灯全亮起来的电流差不多要6A,功率要30多瓦。触发方式不管用红外还是PIR,好象都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踏步装16个灯,18个踏步总共要288个WS2812的灯,每个灯的电流20mA,整组灯全亮起来的电流差不多要6A ...

2812的亮灭是不需要继电器什么的来控制,而是指令,所以需要配合单片机使用或者是专用控制器。
288个灯,也可以分成好几路供电,这样线就不需要多大了。
如果楼梯侧面(也就是墙壁处)有空间,可以每一阶都装一个感应控制的,18阶都是独立的,用被动红外的话感应器要缩进去减少感应角度,或者试试红外反射控制。

网友C:
灯的控制, 如果只是开关, 可以用扫描式, 把灯的控制做成矩阵式. 4+5=9个IO口, 可以控制4*5=20个灯.

网友D:
上楼下楼 各一个人体感应   感应到就触发踏步点亮 每步点亮时间间隔可以设置

网友E:
这个点亮不难,但搞得智能很难,比如几个人有上有下,都能提前预判点亮。我建议考虑能定位的毫米波雷达,就是能定位几个人轨迹的那种,也不贵,配合2812,布线也简单。

网友F:
“楼梯踏步灯的控制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分别是开关控制和感应控制。从使用的方便程度上来讲,选择感应控制比较好,因为感应控制可以通过红外线工作,能够自己开启和关闭,布线的时候也非常的简单,直接按照普通的插座布线方式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到开关的位置和开关的布线。人来时即可自动亮灯,人离开时即可自动熄灯,非常方便。

网友G:
通过振动传感器感应人的脚步来进行控制
不需要关联控制的,每个台阶单独一个电路,人走到哪就亮到哪,压根就不需要时序,电路不用关联,线路也好布置
振动传感器是个关键
两个选择:一个是重力加速传感器,虽然它名字是这么叫的,但它原理其实就是跟振动一样,可以用作振动传感器
优点是好调试,软件控制就行,多调试几次就行,也好量产
缺点是成本高
另一个是弹簧上放个磁铁,再放在电感旁边,有振动了磁铁就会动,电感就能感应到信号,电动车防盗器基本都是用这种
优点是成本低
缺点是模拟电路,前期不好调试

网友H:
楼上的除了8楼全部PASS!能在楼梯踏步上装灯的,肯定都是装逼需求比较强烈的!你们的设计都是人踏上去了灯才亮,逼格高的当然是跟据人行进的方向、速度提前亮起两格楼梯,还得是柔和不刺眼的光,感应器就用雷达测距比较合适,跟据数据的变化决定亮起哪个灯。

网友I:
每一步都有一个简单的LED控制器,由8位简单的单片机和力传感器控制。 所以每个楼梯上的LED都是独立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