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撤销操作的问题

楼主(2023-10-10):
撤销操作,只能恢复当前文件里修改过的地方,如何能全局文件撤销

网友A:
建议用git进行版本管理,每次修改软件前提交一个版本,这样恢复起来方便很多。或者每次改软件前都手动复制一份,改完后用Beyond compare软件进行比对

网友B:
总工程师级别的还需要问这种问题刷经验吗

网友C:
最笨的也是可靠的方法,在决定做大的修改之前,将整个项目做个备份。随时可以恢复!

网友D:
撤销操作只针对当前文档,比如一个项目有A/B/C文档,你都改了,你可以点A文档撤销操作,然后再点B文档撤销操作,再点C文档...
点不了撤销的,说明该文档没被修改或是已达最高撤销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