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CH552G烧录转接头

楼主:
烧录CH552G需要在D+与VCC之间跨接一只电阻。这个电阻只是在烧录时有用,在实际使用中没有必要存在,有些设计一个短路节点或者开关控制,批量生产可能有些不便或者浪费。使用一个USB母头与一个USB公头直连,在VCC与D+之间焊接一只20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实用的烧录头。烧录时,只要插上这个烧录头将USB线通过这个烧录头连接电脑USB口就很方便进行烧录。烧录完成,取下这个烧录头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2023-10-10):
R1取值10K至20K都可以。

网友A(2023-11-27):
使用时先打开烧录软件,然后将烧录单片机插进烧录头后在插入电脑USB口,不能先插烧录头再插单片机。也不能先插烧录头与单片机再打开烧录软件。

网友B(2024-12-11):
每次烧录都得插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次烧录都得插一下

对!每次都得重新插一下相当于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