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mp是什么型号的运放?

楼主(2023-10-10):
opamp 国产的有哪里可以替代

网友A:
不是型号。

网友B:
opamp 就是运算放大器,在仿真中是个理想放大器,实际使用结合电路选择合适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mp 就是运算放大器,在仿真中是个理想放大器,实际使用结合电路选择合适的信号

那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运放

网友C:
普通的应用,我是单电源选LM358,双电源用TL082,轨到轨的有226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运放

电压精度,速度?什么参数都说不清就随便捡一个用吧。

网友D:
“运算放大器(op-amp)简称运放以其优异的性能价格比,高集成度、可靠性,几乎任何需要添加信 号增益、调理功能的电子系 … 运放(op-amp)型号为NE5532 ,起到放大从DAC芯片过来的模拟信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