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放大pwm波形

楼主:
请教各位,pwm信号经过lm358模块后变成如图,正常吗

网友A(2023-10-10):
最关键的X轴什么档位被你截掉了,原理图也没贴出来。如果信号真是56kHz那太正常了。

网友B:
这是是驱动力不足;关闭也没及时的截止;
分析应该是前面缺乏一个RC,也就是能快速驱动导通快速关闭,这样波形就会前面矩形 后面的尖峰也去掉了

网友C:
358不可能正常处理10K以上的信号

网友D:
LM358速度那么慢,放大不了的

网友E:
应该是用高速高带宽的运放,用直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