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反向比例与正向比例的区别

楼主(2023-10-10):
   运放有些使用,反向比例增益高,有些是正向的高,电路设计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A:
同样参数,正向比例输入阻抗比反向的高。

网友B:
运放的正向输入放大倍数, 反向输入放大倍数都是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反馈电阻与输入偏置电阻的比例关系.
vout=(-R2/R1)*vi就是我们的反向放大器的输入输出关系式
Vout=Vi*(R1+R2)/R2 这就是正向向放大器的公式

网友C:
1. 电路组成不同:反向比例运算电路输入通过电阻引到反向输入端,正向比例运算电路的输入电路直接音响同向输入端。 2. 两者反馈性质不同:反向比例运算电路为电压并联负反馈,正向比例运算电路为电压串联负反馈。 3. 电压增益输出表达式不同:反向比例运算电路为Av=-Rf/R1, 正向比例运算电路为Av=(1+Rf/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