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检测不到单片机

楼主:
自己DIY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晶振12MHz,上电复位,电源5V,可是植入程序时,系统显示一直在检测,根本检测不到单片机。单片机电源没问题,可以点亮LED灯。

网友A(2023-10-10):
RXD与TXD短接,然后串口助手发送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XD与TXD短接,然后串口助手发送字节。

好,我试试

网友C:
3.3V和VCC不用短接吧?

网友D:
STC单片机需要重新上电才能下载的,步骤有没对?

网友E:
这个老问题了,单片机要断电,等上几秒,然后点下载,再上电,切记,点下载后,再上电,显示正在检测时,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3V和VCC不用短接吧?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TC单片机需要重新上电才能下载的,步骤有没对?

我用的普中的下载端,直接启动,不需要断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老问题了,单片机要断电,等上几秒,然后点下载,再上电,切记,点下载后,再上电,显示正在检测时,上 ...

我的是用的普中下载端,在学习电路板直接下载就行,但是在这个电路直接下载就有问题。

网友B:
已经试过,串口助手可以接受信息,但是连接到单片机,就不行了,是不是面包板可能接触不良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已经试过,串口助手可以接受信息,但是连接到单片机,就不行了,是不是面包板可能接触不良呢?

接触问题用万用表一测便知,估计可能性也不大。
不知您图中的复位电容和电阻具体参数是多少,建议取10u和10k为宜,我看图中复位电阻好像是1k,如果这样的话肯定不行,复位高电平拉不上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普中的下载端,直接启动,不需要断电的。

普中下载是用他自己的软件,你用了吗?怎么接的线?

网友G:
还像还缺了EA脚

网友H:
普中的电路好像是会自动重启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XD与TXD短接,然后串口助手发送字节。

谢谢,发送没问题

网友B:
EA上VCC或者不接,默认送单片机内部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普中的电路好像是会自动重启芯片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I:
检测不到串口吧,还是。TX---接单片机RX   RX----接单片机TX

网友J:
当您使用USB转TTL接口检测不到单片机时,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如下:

1. **硬件连接问题**:首先,确保USB转TTL接口的VCC、GND、TX、RX与单片机的对应引脚正确连接。例如,USB转TTL设备中的RXD应接STC中的TXD,USB转TTL设备中的TXD应接STC中的RXD。此外,检查单片机是否有正确的电源和复位电路,可以尝试重新接线或更换电池。

2. **软件和程序问题**:确保单片机程序是正确的,因为如果程序存在错误,单片机将无法正确运行。运行单片机的程序,如果正确,应该在串口调试软件中看到输出信息;如果没有输出,则表明单片机没有正确运行。

3. **串口设置问题**:打开电脑上的串口调试软件,如HyperTerminal,设置波特率为115200,数据位为8,停止位为1,校验位为无。如果仍然检测不到单片机,可以尝试降低波特率或查看对应的是不是P3.1和P3.0。

4. **驱动问题**:确保已安装USB转TTL的驱动程序,如CH340驱动程序。如果电脑未能自动识别USB转TTL接口,可能需要下载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

5. **其他因素**:如果上述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考虑更换USB转TTL转换器或单片机,或者检查是否使用了USB HUB,因为有时它可能会引起问题。

网友K:
STC89或者90系列的老问题,都多少年了,还是这样
STC8G或者STC8A系列就没有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什么太高深的问题
STC就是单纯不想理会这低端老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