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模块怎么使用?我只想检测220是否有电

楼主:
我的理解是:
左侧的 L1L2L3接 三路220火线,N接总零线。
右侧的输出1 输出2 输出3  接到 单片机 三个 数字IO引脚,设置 引脚状态为输入。单片机是ARDUINO;
右侧电源负极 连接 单片机GND,电源正极 连接 单片机5V输出;

求前辈们指点一下,这么接是否可以,,,,我只想检测220是否有电,,

网友A(2023-10-10):
图片下面8路的文字描述和上图无关,,,上图是3路的板子,,

网友B:
L123任选一根,另一根接N即可。

网友C:
任选一路接上就行了,一路L,三相任选,零线N接上就行了,输出接对应的端口

网友D:
输入端接220V(零线必接,三路火线只接其中一路),输出端接控制板,信号线接对应火线那路输出(例L1->输出1),VCC,GND接控制板电源。

网友E:
还在购买这种高功率消耗的检测电路?!低功耗的都可以自己设计的了.

网友F:
1. 用万用表测量,方法如下:首先将光耦的引脚与电路板上的相应引脚连接好;然后接通电源,此时应看到相应的灯亮。如果发现灯不亮或亮度不够时,则说明该光耦合器有故障;如果灯亮且正常时,说明该器件无故障。 2. 使用示波器进行检测。具体方法是:打开示波器的电源开关(ON),在屏幕显示菜单中选择幅度-扫描,按上下键选择所需测试信号范围

网友G:
按图接线,按使用说明书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还在购买这种高功率消耗的检测电路?!低功耗的都可以自己设计的了.

成品介绍很详细的,他都不懂得用,还指望他自己设计电路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