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BUCK电源电压电流调节都是调节PWM的占空比吗?

楼主(2023-10-11):
如题,例如:输入100V直流,15A,输出0-50V 0-20A,0-50V可以调节PWM占空比来调节对应电压,那电流也是调节PWM占空比?如果这样 的话调节 好的电压不是乱了?

网友A: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应该这样理解,当负载电流变大导致电压下降则调节占空比使得电压上升,但是当达到额定后也就无法调节电压和电流了.

网友B:
BUCK、BOOST都是调占空比。

网友C:
BUCK电路只负责调整输出电压达到设定值,至于电流多少BUCK电路不管,那是负载的事情。

网友D:
增益受占空比(或等效占空比,如隔离DC-DC的PWM移相)控制,如经典的基本PWM变换器Buck,Boost,Buck-Boost及其衍生的各种隔离PWM拓扑,往往采用固定频率而改变占空比的控制,即PWM调制;增益受频率控制,如经典的串联/并联/LLC谐振变换器,往往采用固定占空比而改变频率的控制,即PFM调制;更高级的,增益同时受占空比和频率控制,如移相型LLC,谐振型DAB双有源桥等,可称为PWM/PFM混合调制。

网友E:
调电流实际还是靠调节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应该这样理解,当负载电流变大导致电压下降则调节占空比使得电压上升,但是当达到额定后也就 ...

好的, 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BOOST都是调占空比。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CK电路只负责调整输出电压达到设定值,至于电流多少BUCK电路不管,那是负载的事情。

那电流需要0-10A调节,就是只显示一下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益受占空比(或等效占空比,如隔离DC-DC的PWM移相)控制,如经典的基本PWM变换器Buck,Boost,Buck-Boost及其衍 ...

看的有点迷糊,到底是调电流还是不调电流?还是频率调了电流就变?还是只要电压调好了 ,电流不用管?这样的话0-10A具体怎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电流实际还是靠调节电压的

主要是这样,我0-10V,0-10A,现在我0-10V调到5V可以了,那5A咋实现?压根就不用管?只要带了负载再调一下电压到5V就可以?

网友F:
1、电流与负载有关。
2、同样的电压,在不同的负载下(电流),占空比未必是相同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样,我0-10V,0-10A,现在我0-10V调到5V可以了,那5A咋实现?压根就不用管?只要带了负载再调一下 ...

电路中串联个小于0.1欧的小电阻,ADC采样后可以计算出电流,超过5安一定时间就关闭输出,显示电流超标,这就是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