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DDS驱动芯片

楼主:
再说DDS驱动芯片,目前只有ADI有多种信号供选择。比如AD9833 9834 9850 9851 9854等等。如果驱动超声换能器,1.7M&56V 100Vpp选用哪个型号更合适?用来驱动栅极控制器,栅极控制器再驱动两个MOS构成的半桥电路,半桥输出经过匹配电路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选中DDS芯片从硬件和嵌入式的角度要考虑哪些?哪个做过的,尽量说细一些,谢谢

网友A(2023-10-11):
用MCU调整不更好么

网友B:
      这几个芯片的输出功率都很小,要驱动超声换能器都需要经过不止一级的放大,所以选用哪种DDS芯片都能满足要求,主要还是后面的放大电路。ad9833是最低档的,号称最高能到12.5M,但实际正弦波在3M左右波形已经很难看了。对付1.7M将就能用,但是它便宜。不考虑成本的话肯定还是用9850和9851,它们可以参考的资料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芯片的输出功率都很小,要驱动超声换能器都需要经过不止一级的放大,所以选用哪种DDS芯片都能 ...

你是用过9851的对不

网友D:
驱动超声换能器频率一般在5MHz之内,现在好多MCU都可以容易得到这个信号,没必要用DD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