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楼主(2023-10-11):
加了头文件#include "string.h"之后编译出现了问题

PRINT (".\Listings\Project.m51") RAMSIZE(256)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FILE: .\Objects\main.objTarget not created.Build Time Elapsed:00:00:33

网友A:
.\Objects\main.obj这里面的.是工程所在目录的意思,你去查查有没有这个文件就行了。

网友B:
编译器没找到有关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ects\main.obj这里面的.是工程所在目录的意思,你去查查有没有这个文件就行了。

找到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