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和PNP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喇叭

楼主(2023-10-11):
NPN和PNP驱动蜂鸣器/喇叭

这两种驱动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上面一个有可能会无法完全导通,用下面一个比较好。

网友B:
显然下图是错的,虽然勉强能用。

网友C:
要注意MCU电源和VCC的电压差,如果一样没问题,如果VCC高出MCU电压比较多,要注意防止VCC灌到MCU造成MCU损坏。

网友D:
都不推荐使用这2种电路

网友E:
当vcc比单片机电压高,会反灌电流

网友F:
第一个可靠一些,第二个最好把负载改接到C极。

网友G:
一般用NPN,如果要用PNP的话,必须要保证VCC的电压不能高于IO口高电平电压

网友H:
MCU一般灌电流能力强,拉电流能力弱; 8050电路带载能力强,但为拉电流,不推荐,建议这种电路用8550(集电极接负载); ------------ 8550这个电路类似射随器,只对电流有放大能力,基极和集电极的电势差0.7v,若是VCC接12v,可能会有一个接近12v电压到达FM端,易烧坏MCU端口;  两种都不太推荐

网友I:
谈不上优缺点,应用方法不同而矣。
如:NPN方案中,控制电压BEEP<3.3V,而蜂鸣器可以是12V的(Vcc3.3改成12V)
再如:PNP方案中,可以用0电平让蜂鸣器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有可能会无法完全导通,用下面一个比较好。

怎么就不能完全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下图是错的,虽然勉强能用。

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MCU电源和VCC的电压差,如果一样没问题,如果VCC高出MCU电压比较多,要注意防止VCC灌到MCU造成MCU损 ...

怎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推荐使用这2种电路

你用怎样的电路   为啥这两种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可靠一些,第二个最好把负载改接到C极。

标新立异  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U一般灌电流能力强,拉电流能力弱; 8050电路带载能力强,但为拉电流,不推荐,建议这种电路用8550(集电 ...

两种都不推荐  那你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谈不上优缺点,应用方法不同而矣。
如:NPN方案中,控制电压BEEP

你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怎样的电路   为啥这两种都不能用

推荐用非门隔离或用我帖子里面的电平转移。

网友J:
建议这种电路用8550(集电极接负载),限于5V以下电源电路

网友F:
98蜂鸣器工作电流大部分都比较小,很少超过100ma,一般就几十ma

网友F:
蜂鸣器工作电流大多不大,很少超过100ma,一般就几十ma,而现在的三极管8050,9013之类的直流放大倍数都比较大,一般有100以上。所以,第一个电路三极管8050的C极电流完全可以满足蜂鸣器的工作需要。这个电路也是蜂鸣器的经典驱动电路之一。第二个电路除了要考虑VCC对FM的倒灌电流因为VCC静态大于FM端电压的情况下外,还存在E极的负反馈,所以如果VCC与FM端控制电压相匹配,可以考虑将蜂鸣器改接到8550的C极以消除负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就不能完全导通了

如果三极管大电流下放大倍数不够,就会无法完全导通。

网友K:
还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稳妥一些

网友L:
下图是错的 应这样

网友D:
另外,再推荐2个电路,其一是使用431,其二是使用射随器+放大器PNP+NPN的结合使用。

网友M:
推荐第一种,不推荐第二种,第二种有可能无法关闭。当输入低电平时,三极管开通,蜂鸣器正常开启。当输入高电平时,Vbe=5V-3.3V=1.7V>0.7V,三极管开通,蜂鸣器依然是开启,所以三极管无法关闭。

网友M:
引用 网友M:
推荐第一种,不推荐第二种,第二种有可能无法关闭。当输入低电平时,三极管开通,蜂鸣器正常开启。当输入高 ...

当然,若是电压相同的话,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蜂鸣器工作电流大多不大,很少超过100ma,一般就几十ma,而现在的三极管8050,9013之类的直流放大倍数都比较 ...

功力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推荐使用这2种电路

你的电路发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推荐第一种,不推荐第二种,第二种有可能无法关闭。当输入低电平时,三极管开通,蜂鸣器正常开启。当输入高 ...

Vbe=5V-3.3V=1.7V>0.7V??怎么没看明白呢  MCU是3.3V 负载是5V

网友N:
推荐使用NPN电路,但是最好在蜂鸣器上并联保护二极管

网友O:
控制方式不一样,如果是正电供电,当然是用NPN型来驱动。
如果是负电供电,那当然是用PNP来驱动的。多学学基础就知道。

网友P:
一个高电平驱动动,一个是低电平驱动

网友Q:
建议用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