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expected '__asm'错误 求各位大佬

楼主(2023-10-11):
一直显示LanYa.h(1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expected '__asm'错误,各位路过的大佬帮俺看下

#include<AT89X52.H>
#include<ZY-4WD_PW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R P1;
#define QIAN 0xaa;
#define HOU 0X55;
#define ZUO 0X5a;
#define YOU 0Xa5;
#define STOP 0x00;

void uart_init();//初始化
void uart_tx_string(uchar *str);
void uart_tx_byte(uchar str);//发送字节
void Delayms(uint n);//延时函数
void choose(uchar rec);//控制函数
uchar rec;

void uart_timer() interrupt 4{
if(RI){//RI=1时接受有效
rec=SBUF;
RI=0;
}
}
void uart_init(){//初始化
SCON=0x50;//工作在方式1 ,8位异步收发,波特率由定时器控制
TMOD=0x20; //选择定时器1做为波特率发生器,方式2
TH1=0xfd; //定时器赋初值
TL1=0xfd;
TR1=1;//启动定时器
EA=1;//串口中断允许
ES=1;//开启总中断

DIR="STOP";//默认蓝牙模式初始状态是停止
Delayms(1);
uart_tx_string("hello");
}
void uart_tx_byte(uchar str){
SBUF=str;//将接受的数据放在发送寄存器中
while(!TI);//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清除发送标志位
}
void uart_tx_string(uchar *str){
while(*str='\0'){
uart_tx_byte(*str++);
Delayms(2);
}
}
void Delayms(uint n){
uint i,j;
for(j=n;j>0;j--)
for(i=112;i>0;i--);
}
void chooes(uchar rec){
switch(rec){
case 1:DIR= QIAN;,run(); break;
case 2:DIR= HOU;backrun(); break;
case 3:DIR= ZUO; leftrun();break;
case 4:DIR= YOU;rightrun(); break;
case 5:DIR= STOP;stop(); break;
}
}
void Uart(){
chooes(rec);
}

网友A:
#define DIR P1;
所有#define语句的;号全部删除。

网友B:
13句是哪一句?建议将行号显示出来。

网友B:
什么地方引用了【LanYa.h】呢?未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fine DIR P1;
所有#define语句的;号全部删除。

这才是正解!
楼主,不明白#define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