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stc15w单片机智能小车程序问题

楼主(2023-10-11):
开头的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pwm.h"
#include "speed.h"
#include "uart3.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istance.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UART3_BUF_LENGTH 1
#define u8 unsigned        int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TX3_Cnt; //发送计数
u8 RX3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3_Busy; //发送忙标志
bit flag_count=0;
u8 idata RX3_Buffer[UART3_BUF_LENGTH]={"        "}; //接收缓冲
u8 speed[] = {"模式:      "};
u8 dis[] = {"距离:     厘米"};
u8 name[] = {"姓名:        "};
u8 stu_id[] = {"学号:         "};

报错:
xccx.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include.h'
xccx.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pwm.h'
xccx.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peed.h'
xccx.c(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uart3.h'
xccx.c(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cd12864.h'
xccx.c(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istance.h'
XCCX.C(16):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求问是怎么回事呀?谢谢谢谢

网友A:
你先确定这些h文件存在,然后把他们的目录加到工程搜索目录里面去。

网友B:
两个情况:头文件所在路径、INCLUDE设置。

网友C:
建议:将语句的序号勾选上,这样就显示语句的序号了,便于查找哪一句错了。

#include "speed.h":你告诉编译器引用了 "speed.h"文件中的程序,但编译器在约定的位置中找不到 "speed.h"。

16句:长度对不上。

网友D:
一句话,编译器找不到你使用的头文件!!!!

网友E:
拷贝的程序吧?别只拷一个主程序文件,要把包含这个文件的文件夹整个拷过来试试。

网友F:
指定 include檔的路徑<或是 "" 內加上路徑名稱

网友F:
設定INCLUDE 的路徑,抑或 #include "" 內,把路徑及文件名稱一起寫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