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铺铜 要怎么设置才能使得边边角角 更圆滑 就是钝角一样 不尖锐

楼主:
Altium Designer 铺铜设置  要怎么设置才能使得边边角角 更圆滑  就是钝角一样  不尖锐 灌铜更美观

网友A(2023-10-11):
什么都不影响的问题就不要关注了。

网友B:
一、方法1:软件版本比较高的可以放置“割铜“。多边形割铜,最简单的还是放置多边形割铜了。 不过低版本软件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二、方法2:重新放置多边形敷铜,一小块一小块的敷铜。 除去死铜等。 三、方法3:或者在这个地方放置禁止布线层机械层啥的,就是在这儿画一个粉色矩形或圈, 然后双击一下敷铜,重新敷一下铜就好了。然后再把刚才画一个粉色矩形删除就可以了。只不过麻烦点,总有方法搞定的。

网友C:
覆铜时有几个选择项,可以决定类似这种位置的处理,找下菜单,里面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影响的问题就不要关注了。

在高频电路这种应该是存在影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方法1:软件版本比较高的可以放置“割铜“。多边形割铜,最简单的还是放置多边形割铜了。 不过低版本软 ...

是的  感谢回复  方法很多  关键是要好用省事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覆铜时有几个选择项,可以决定类似这种位置的处理,找下菜单,里面有

搞个截图我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高频电路这种应该是存在影响的

这里根本就不走信号,你说说怎么存在的影响?

网友E:
可以设的,填充模式选“Solid”,里边可改圆滑的参数

网友F:
画一条无网络(no net)的信号线,修改导线属性,选择keepout复选框即可。该导线加工时不会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设的,填充模式选“Solid”,里边可改圆滑的参数

上个图哈  谢谢

网友E:
截个图给你参考一下。
PS:值改的越大,生成的过程越慢,就看你的电脑配置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