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块8*8点阵组成的16*16点阵该怎样在取模软件里面取正确的代码啊?

楼主(2023-10-11):
谢谢大家

网友A:
关键点在于想显示怎样的内容,是16点阵汉字?其中一个思路是:自己按 2*8 | 2*8 去拆分字模、分块显示。

网友B:
普通PC电脑里都有16*16的点阵库,
1、要弄清库中点阵的排列方式。
2、要结合自己PCB板上的LED引脚线,修改一下库中汉字的排列,使之符合自己的排列方案。
通常的方案(程序)是:
1、从PC电脑中下载到16*16的点阵库:起名叫16X16.BIN。(可找到现成的)
2、查找到汉字编码与字库的位置关系,即通过汉字编码,找到字在库中的位置。(可找到现成的)
3、取出这个字的纵横点阵32个字节。(连续取32个字节即可)
4、转换一下点阵排列方式,使之符合LED的实际接线(需要自己做。如果一致,就不用转换,对调行列而矣)。
5、得到一个符合自己需求的汉字字模,存入你想要放置的地址,以备使用。

网友C:
取模方式由点阵的排列方向、接线方式决定的。

网友D:
得取决于你写的程序读取模板的顺序把

网友E:
找一个PC取模软件反复试,多试几次就出来了!!!!学习需要多动手!

网友F:
首先确定是几X几的,确定好是横屏还是竖屏,从低地址开始还是从高地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