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L4016降压电路,请教大神们

楼主(2023-10-11):
本人小菜,用带抽头的16.5V-0-16。5V交流做双路的15V稳压电源,就是这样的接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哪里还有啥毛病没,需要改的请教大神们!

两路整流成+15V-15V

两路整流成+15V-15V

网友A:
完全不可行
-15V电流方向是这样的

做不到。

网友B:
假设一下,输入是+20/0/-20。
你的电路从输入+至-   :+20/+15/0/-5/-20.(负:你保证了对最低点-20,有个15的差即-5,而不是对0有15的差!!)
而要求是:                :+20/+15/0/-15/-20.(是对0有15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