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点阵仿真心形失败

楼主(2023-10-11):
大佬们,这位什么跑不起来啊想显示一个心形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int key=0;
unsigned int led[8]={
        0x9F,0x07,0x01,0x80,0x80,0x01,0x07,0x9F};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ADDR4=P1^4;
        sbit ADDR5=P1^5;
        sbit ADDR6=P1^6;
        sbit ADDR7=P1^7;

void main()
{
        ADDR3=1;
        ADDR4=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b;
        P2=0xff;
        TL0=0Xff;
        switch(key)
        {
                case0:ADDR0=0;ADDR1=0;ADDR2=0;key++;P2=led[0];break;
                case1:ADDR0=1;ADDR1=0;ADDR2=0;key++;P2=led[1];break;
                case2:ADDR0=0;ADDR1=1;ADDR2=0;key++;P2=led[2];break;
                case3:ADDR0=0;ADDR1=0;ADDR2=0;key++;P2=led[3];break;
                case4:ADDR0=1;ADDR1=1;ADDR2=0;key++;P2=led[4];break;
                case5:ADDR0=1;ADDR1=0;ADDR2=1;key++;P2=led[5];break;
                case6:ADDR0=0;ADDR1=1;ADDR2=1;key++;P2=led[6];break;
                case7:ADDR0=1;ADDR1=1;ADDR2=1;key=0;P2=led[7];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问题1,#include <REG52.H>

问题2,不要在中断使用较占时的操作

网友B:
细心一点。CASE的地址8种组合,再核一下。

网友C:
P2的消影是P2=0x00;
P2输出高电平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P2的消影是P2=0x00;
P2输出高电平要加上拉电阻

p2是准双向口也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p2是准双向口也加上拉电阻吗

现实中的准双向口输出高电平只有2百多uA
仿真的加一下也无妨

网友D: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key=0;
unsigned char led[8]={
0x9F,0x07,0x01,0x80,0x80,0x01,0x07,0x9F};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ADDR4=P1^4;
sbit ADDR5=P1^5;
sbit ADDR6=P1^6;
sbit ADDR7=P1^7;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6;
        P2=0x00;
        switch(key)
        {
                case 0: ADDR0=0;ADDR1=0;ADDR2=0;key++;P2=~led[0];break;
                case 1: ADDR0=1;ADDR1=0;ADDR2=0;key++;P2=~led[1];break;
                case 2: ADDR0=0;ADDR1=1;ADDR2=0;key++;P2=~led[2];break;
                case 3: ADDR0=1;ADDR1=1;ADDR2=0;key++;P2=~led[3];break;
                case 4: ADDR0=0;ADDR1=0;ADDR2=1;key++;P2=~led[4];break;
                case 5: ADDR0=1;ADDR1=0;ADDR2=1;key++;P2=~led[5];break;
                case 6: ADDR0=0;ADDR1=1;ADDR2=1;key++;P2=~led[6];break;
                case 7: ADDR0=1;ADDR1=1;ADDR2=1;key=0;P2=~led[7];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E: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sbit RCK=P3^5;                //RCLK
sbit SCK=P3^6;                //SRCLK
sbit SER=P3^4;                //SER

#define MATTROX_LED_PORT        P0

/**
  * @brief        74HC595写入一个字节
  * @param  Byte 要写入的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_74HC595_WriteBytr(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ER=Byte&(0x80>>i);
                SCK=1;
                SCK=0;
        }
        RCK=1;
        RCK=0;
}

/**
  * @brief        LED点阵屏显示一列数据
  * @param        Column 要选择的列0~7
  * @param        Data 选择的列显示的数据  1亮,0灭
  * @retval  无
  */
void MatrixLED_ShowColmn(unsigned char Column,Data)
{
        _74HC595_WriteBytr(Data);
        MATTROX_LED_PORT=~(0x80>>Column);
        Delay(1);
        MATTROX_LED_PORT=0xFF;
}

void main( )
{
        SCK=0;
        RCK=0;

        while(1)
        {
                MatrixLED_ShowColmn(0,0x30);
                MatrixLED_ShowColmn(1,0x48);
                MatrixLED_ShowColmn(2,0x44);
                MatrixLED_ShowColmn(3,0x22);
                MatrixLED_ShowColmn(4,0x44);
                MatrixLED_ShowColmn(5,0x48);
                MatrixLED_ShowColmn(6,0x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