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TFT st7735s显示颜色不对,请帮看看

楼主(2023-10-12):
调试字体颜色为#define PURPLE         0xF81F                //紫,实际显示为绿色
调试字体颜色为#define WHITE                0xFFFF                //白,实际显示为黄色

不知道哪设置不对
//屏幕转向和RGB格式
        tft_write_reg(0x36);
        tft_write_byte(0xA0);

//设置A8也不行
        tft_write_byte(0xA8);

//***********************************************************************
//TFT常用颜色(RGB565采用两个字节表示颜色,前5位表示红色,中间6位表示绿色,后面5位表示蓝色)
#define RED                  0xF800                 //红
#define YELLOW  0xFFE0                //黄
#define GREEN                0x07E0                //绿
#define CYAN                0x07FF                //青
#define BLUE                 0x001F                //蓝
#define PURPLE         0xF81F                //紫
#define BLACK                0x0000                //黑
#define WHITE                0xFFFF                //白
#define GRAY                0x7BEF                //灰

//LCD初始化
void tft_init(void)
{
        sys_delay = 20/10;
        LCD_RST = 0;
        while(sys_delay){rst_wdi();}
        LCD_RST = 1;

        //等待芯片复位时间200ms
        sys_delay = 200/10;
        while(sys_delay){rst_wdi();}

        //端口初始化
        LCD_CS = 1;
        LCD_CLK = 0;

        //芯片初始化
        tft_write_reg(0x11);
        sys_delay = 200/10;
        while(sys_delay){rst_wdi();}

        //tft_write_reg(0x21); //显示反转

        //帧速率设置
        tft_write_reg(0xB1);
        tft_write_byte(0x01);
        tft_write_byte(0x2c);
        tft_write_byte(0x2d);

        tft_write_reg(0xB2);
        tft_write_byte(0x01);
        tft_write_byte(0x2c);
        tft_write_byte(0x2d);

        tft_write_reg(0xB3);
        tft_write_byte(0x01);
        tft_write_byte(0x2c);
        tft_write_byte(0x2d);
        tft_write_byte(0x01);
        tft_write_byte(0x2c);
        tft_write_byte(0x2d);

        //列反转模式设置
        tft_write_reg(0xB4);
        tft_write_byte(0x07);
        //POWER CONTROL
        tft_write_reg(0xC0);
        tft_write_byte(0xa2);
        tft_write_byte(0x02);
        tft_write_byte(0x84);
        //电压设置
        tft_write_reg(0xC1);
        tft_write_byte(0xC5);

        tft_write_reg(0xC2);
        tft_write_byte(0x0a);
        tft_write_byte(0x00);

        tft_write_reg(0xC3);
        tft_write_byte(0x8a);
        tft_write_byte(0x2A);

        tft_write_reg(0xC4);
        tft_write_byte(0x8a);
        tft_write_byte(0xEE);

        tft_write_reg(0xC5);  //VCOM/
        tft_write_byte(0x0e);

        //屏幕转向和RGB格式
        tft_write_reg(0x36);
        tft_write_byte(0xA0);

        tft_write_reg(0xe0);
        tft_write_byte(0x0f);
        tft_write_byte(0x1a);
        tft_write_byte(0x0f);
        tft_write_byte(0x18);
        tft_write_byte(0x2f);
        tft_write_byte(0x28);
        tft_write_byte(0x20);
        tft_write_byte(0x22);
        tft_write_byte(0x1f);
        tft_write_byte(0x1b);
        tft_write_byte(0x23);
        tft_write_byte(0x37);
        tft_write_byte(0x00);
        tft_write_byte(0x07);
        tft_write_byte(0x02);
        tft_write_byte(0x10);

        tft_write_reg(0xe1);
        tft_write_byte(0x0f);
        tft_write_byte(0x1b);
        tft_write_byte(0x0f);
        tft_write_byte(0x17);
        tft_write_byte(0x33);
        tft_write_byte(0x2c);
        tft_write_byte(0x29);
        tft_write_byte(0x2e);
        tft_write_byte(0x30);
        tft_write_byte(0x30);
        tft_write_byte(0x39);
        tft_write_byte(0x3f);
        tft_write_byte(0x00);
        tft_write_byte(0x07);
        tft_write_byte(0x03);
        tft_write_byte(0x10);

        //interface 16bit / pixle
        tft_write_reg(0x3A);
        tft_write_byte(0x05);

        tft_write_reg(0x29);

        tft_clear();
}

void tft_write_char (uint8_t sx,uint8_t sy,uint8_t in_data)
{
        uint8_t i = 0, j= 0,temp;
        uint8_t *ptr = ASCII + ((in_data - 0x20) * 16);

        tft_window_set(sx,sy,sx+7,sy+15);
        for (i = 0;i < 16; i++)
        {
                temp = *ptr;
                for (j = 0; j < 8; j++)
                {
                        if(temp & 0x01){tft_write_word(PURPLE);}
                        else{tft_write_word(BLACK);}
                        temp >>= 1;
                }
                ptr++;
        }
}

void tft_write_msg(uint8_t sx,uint8_t sy,uint8_t *str)
{
        unsigned char i = 0;

        rst_wdi();

        while((*str != '\0')&&(i < 20))//最大限制为20字符
        {
                tft_write_char (sx,sy,*str++);
                sx += 8;
                i++;
        }
}

楼主:
结题,范了一个初级错误,16bit需要移位是0x8000去取位

楼主:
犯了初级错误,在移位16bit,取高位应为 data & 0x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