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哪里出问题了?i都填好大了,但是还是闪灯很快

楼主(2023-10-12):
i都填好大了,但是还是闪灯很快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extern int i=0;
sbit led=P1;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 = 0x4C;
    TL1 = 0x00;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main(void)
{
     led=0;
    InitTimer1();
    while(1);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4C;
    TL1 = 0x00;
     i++;
    if(i=20000000)
        {
        led=~led;
        i=0;
        }
}

网友A:
是if(i==20),比较是用两个=号
int i 的数据范围是-32768~32767
永不可能到达20000000

网友B:
i=20000改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f(i==20),比较是用两个=号
int i 的数据范围是-32768~32767
永不可能到达20000000

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是那里问题,20000000只是为了看效果写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