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定位导航系统有哪些呢?

楼主(2023-10-12):
山区农场,有7块地(地块大小不一,一块地几百亩到2千多亩,);给农机定位和导航,用无人作业,多方面原因排除天基(GPS伽利略北斗都排除只用地面系统),

可以把导航系统设置在耕作区的路边,多个定位设备在地块周围(用完拿回),地面定位导航的话,精度高又可靠的有哪些种呢 ?

网友A:
哇好漂亮,可以自建无线电定位呗,但不便宜,也不能随时搬走。或者申请基站定位。

网友B:
这么大的面积,不计成本的话可能有多种选择。否则只有卫星导航

网友C:
很好奇为什么不用天基,地面的话部署够呛,还用完拿回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为什么不用天基,地面的话部署够呛,还用完拿回来。

估计是钱多烧的。天基是免费或花钱都肉眼难见到,但不如地面的能看的放心

网友E:
这个不难,三个天线就能确定一个平面,然后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进行无线电测向就能算出位置。

网友F:
如果只是视距、无遮挡的,我想应该会很简单:
无人机起飞,升到一定高度,能过无线发出指令:快来抓我吧!这时区域周边的的定位设备纷纷开始以激光定位方式搜寻并锁定无人机,(激光头可3D范围旋转),通过后台计算出各个定位设备与无人机的距离不就定位了吗?
要不就来个小雷达?

网友G:
这种东西,要想实用,就得花大价钱,不是单纯一两万的事了........
在嵌入式这一块,无人机很多人都可以自己撸代码,撸板,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
但真正能起来的,也就DJ这种级别的产品

网友H:
记得以前在别的论坛上听说有个无线宽带定位UWB,但是好像多用于室内人员定位,范围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