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11编码器输出波形只有A相

楼主(2023-10-12):
EC11编码器输出波形只有A相 请问是什么原因?MID-SW UP和DOWN接信号线

网友A:
估计只能是线路不通,查查各个接点

网友B:
也有可能是EC11坏了。

网友C:
有几种情况
1;编码器坏了;
2;单片机与编码器相连的IO口没有配置成输入模式,建议把编码器拆下来或者断开与单片机相连的线路;单独测量编码器
3;最后一个是电路设计知识, R23 R24 R25 上拉电阻一般不要取得太小;这样会增加整个电路的功耗;

网友D:
这种情况, 要么是EC11编码器坏了, 要么是无波形的那个脚因未知原因与高电平, 或者低电平短路,导致无波形.

网友E:
从前往后或从后往前进行排除;
或者有器件进行替换下试试

网友F:
楼主测试的波形明显不对,正常波形如图。仔细检测电路。

网友G:
焊接有问题吧吗,或者单片机配置有问题直接把电平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