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总线的走线方式,哪个对?

楼主(2023-10-12):
谢谢大家

网友A:
标上网络标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对不对上没关系,都不是物理连接,网络才是真正连接

网友C:
都是对的,只要连上了,按照硬件时序和逻辑写代码驱动就行。

网友D:
不用纠结,毕业后不会用到的
一般原理图都不画总线的,网络对上就好了,也就刚学习的时候为了好看画一下

网友E:
都对,仅仅只是为了方便连线,和统一管理,以及让原理图看起来不会那么繁冗和杂乱无章!

网友F:
总线他没有意义,只是为了好看,实际还是要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