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GPIO的复用功能寄存器配置

楼主(2023-10-12):
本人使用的是STM32f070的板子,没有找到f07x的手册,于是拿了f05x的手册,在配置GPIOC的端口复用功寄存器时,手册上写的有复用功能低位寄存器和复用功能高位寄存器(见图),复用功能低位寄存器选择引脚0-7的复用功能,复用功能高位寄存器选择引脚8-15的复用功能,两者偏移地址不一样(见图),但是我输入"GPIOC->AF"时,弹出来的只有AFR这一个,没有AFRL和AFRH,于是我用keil寻找f070程序中AFRL和AFRH的地址,发现它们的地址是重合的(见图),然而当我翻阅f070的datasheet时,引脚0-7和8-15的复用功能又不一样,这是什么情况?到底怎么配置这个复用功能寄存器呀?望有人来看看,献上诚挚的感谢!

网友A:
STM32 函数  里面实际上没有AFRH和AFRL寄存器;
操作时  AFRH  ->AFR[1]  ; AFRL -> ARF[0]
例如:   GPIOA->AFR[0] |= 4<<16   这样子
其中 AFR[0] 就是 AFRL
4 是 AF4 , 16 实际上是4次 =16/4,  因为1个AF 占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函数  里面实际上没有AFRH和AFRL寄存器;
操作时  AFRH  ->AFR[1]  ; AFRL -> ARF[0]
例如:   GPI ...

完美解决,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