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电流表问题 这个表调到微安或毫安,安都不显示

楼主(2023-10-12):
大佬们为什么这个表调到微安或毫安,安都不显示

网友A:
74 138输出的是什么波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 138输出的是什么波形信号?

额,波形不懂应该是一小段直流电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波形不懂应该是一小段直流电信号

用示波器看一下,如果是频率很高的信号计算机反应不过来有这个现象

网友B:
138高电平是高阻输出,电流很小,再加上仿真软件有时也有bug。

网友C:
单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