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的头文件打不开 open一直为灰色

楼主:
头文件open一直为灰色并且软件识别不到p2

屏幕截图 2023-10-12

头文件open为灰色

头文件open为灰色

网友A(2023-10-12):
是不是要全选呀

网友B:
project option里面找h文件搜索目录,添加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全选呀

自带库是打不开的

网友D:
头文件要在工程选项里打开,不是在这里。

网友E:
像这种也可以重新安装下程序,有些可能是杀毒软件误删了或者清理垃圾误删了,可以试下,我以前也遇到过,重装下就好了

网友F:
也许是你那个头文件系统找不到

网友G:
把头文件改成<REG52.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