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TM1640通讯为什么要时钟线

楼主(2023-10-13):
单片机与TM1640通讯为什么要时钟线,如果只是让TM1640驱动点亮LED灯,不是只需要数据线就好了,就单片机一直给他发数据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加个时钟线?

网友A:
没有时钟线的高低电平变化就无法判断数据位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明白的。

单数据线的通信是有的,RS232就一个实例,没有时钟线,只有数据线,所以,它的时序、速率要求比较严格,常见的类似的还有DS18B20、WS2812。但更多的是时钟+数据的方式,24CXX(I2C)、25QXX(SPI)。。。数不胜数了。时序、速率相对来说更宽松点。如果有兴趣,可以百度一下,你会更清楚它俩的区别。

网友C:
TM系列LED驱动器品种有近40种,有单线、2线的,还有4线的,但3线居多。总体来讲,线越少,对时序要求越高。没有好差之分,适合需求就是最好。

网友D:
只有一根数据线,其实也可以双向通信,也就是所谓的单总线,需要用不同时长的高低电平来表达当前传送的是0还是1。但是这种通信速度很慢,应用场景比较少。
还有MCU中常用的USART,双向通信需要两根数据线,仅单向通信也只需要一根数据线,但是,通信双方需要约定波特率,属异步通信,不需要时钟线。
相对于异步通信,还有同步通信,同步通信需要时钟信号来同步。你这里提到的TM1640与MCU通信方式是属于同步通信。TM1640只需要接收信号,MCU把数据按位输出到数据线,再改变时钟信号,告诉TM1640当前数据线上的数据是一位有效数据,请接收。
常用的同步通信还有SPI通信,时钟信号只能由主机控制。

网友E:
简单一句话,同步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根数据线,其实也可以双向通信,也就是所谓的单总线,需要用不同时长的高低电平来表达当前传送的是0 ...

汽车领域的lin通信,也是单总线,感觉稳定性啥的都挺不错

网友G:
首先,通讯是肯定需要时钟的。
如果,双方可以约定好各自的时钟,那么,只需要数据线传输数据即可,这就是:异步时钟。
如果,双方没有事先约定好的时钟,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根时钟线把时钟传递过去,使双方同步,这就是:同步时钟。

网友H:
因为他是类IIC通讯

网友I:
没有时钟线就没有心脏。没有心脏能活嘛?